请教一个安装问题~

楼主(2009-07-05):
我在官网上下了个SP6.S7-200 PLC编程软件.STEP 7 - MicroWIN V4.0怎么装不上,提示我说以前装的没有删干净。我去控制面板里面删,也删不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请热心人帮帮忙?

网友A:
安装软件的意思是这样的:无法定位原先的安装程序路径。
而你理解为以前的没有删除干净,意思差远了。
西门子官方网站有2种SP6的版本下载,一种为完全安装版程序,一种为SP6补丁包,大多数人的偷懒心理会导致他们下载200多M的补丁包而不是300多M的安装版。
补丁包会要求寻找以前的程序痕迹,而安装版不需要,当然,也有修改INI文件来直接安装补丁包的,但是为了下次不要再遭遇此种状况,你还是下载300多M的安装版来安装。
以上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软件的意思是这样的:无法定位原先的安装程序路径。
这个可以在出现该对话框时选择以前安装程序的文件夹以继续进行安装。

楼主:
我下的完整包啊,316M。怎么贴图我不会,要不我贴上来你看看。晕倒

网友B:
您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30905.html
是否对您有帮助。

楼主:
谢谢,我的就是卸载,卸不掉 。那个3.2M的东西

网友C:
有些软件是删不掉的!我今天问专业人士说,这个软件有一个保护功能,就是说你做了项目然后想卸载软件,但是你所做的项目是卸载不掉的,这是西门子软件的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所以你先把你做的项目删掉!然后再卸载。有什么问题及时沟通!我们这的专业人士在我们这还有两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