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急!急!!!

楼主(2009-07-05):
施耐德ATV28变频器故障代码显示:OCF。注:之前一直在用,排除外部故障;参数设置项,如:斜坡减速时间已在原来的设置时间上增加了5 到10秒,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应该与参数无关。估计是变频器内部硬件故障,请问应如何解决?

网友A:
参阅变频器说明书看看OCF故障代码是什么含义。
早就看过了,除了变频器内部硬件没拆过外,其它都试过了。估计是变频器内部问题!

网友B:
先看资料

网友C:
看过说明书 OCF是什么意思

网友D:
OCF故障代码,有以下三种情形
1、斜坡过短,检查设定。
2、惯性或负载过高,检查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匹配。
3、机械锁定,检查机械的状态。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是否过电流的意思?
不能单纯的从以前使用过就来判定外部无故障,可以拆掉输出端电机线再看看是否还报警来判断变频器本身有无问题。

网友F:
1,先拆电机线让变频器运行,如果还是出现故障,那就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2,如果第1步没问题那就在电机那端接一个电机不带负载,如果运行有故障,那就检查电机线:
3,如果第2步没问题,那就检查电机是否有对地等问题;
4,如果第3步没问题,基本就可以排除电器上面的问题了;
以上都检查过没问题的话,那就检查负载是否过大,传动部位是否卡住等机械故障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飞刀,又见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