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5):
正在调试J3B的变频器,由于是日本订单,所以接线按三菱的手册要求接线, 在主电源L1,L2,L3 MCCB后加上接触器MG后接在J3B上,控制电源L11,L21从MCCB接到J3B上,送电时,MCCB合上,接触器没有合上,这时J3B显示E9, 合上接触器后,闪烁AB后J3B正常,可是保护动作后,接触器断开,J3B显示了10(低电压警报),合上接触器后,J3B的警报没有自动复位,需要关闭MCCB后才会复位!

问题1:正常在接触器断开后,应显示E9,不知为何显示10? 因为是无电(0V),而不是低电压(低于ACV160)
        2:接触器合上后,J3B电压正常,但是10并没有复位,应如何处理?

楼主:
奇怪! 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碰到的! 为什么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A:
1、个人理解:母排电压由高压向下低于DC200V后报10号故障
                       母排电压由低压向上未达到所以报E9.
2、可以利用RD信号来RES一次,从故障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复位的方法!

网友B:
對於三菱報警,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報警大類是對的,將象9和10,51和52,
一般報警不會自復位,需要外部復位指令,或者斷電。
充耳不闻

楼主:
E9 主电路没供电
10 主电路低电压,

打电到热线,说是可能由于M2094位的状态会取决于故障的种类! 还没试过!

楼上daizhi, 能否说详细些, 我没有三菱的样本J3B!

网友A:
M2094是什么?
样本三菱网站有下载的!RES是指的复位·端子。

楼主:
M2094是运动PLC的Servo ON标志位!

还没有找到为什么明明是主电源断开故障E9,可出现的是10低电压的故障!

现在对前置接触器的用法很不理解,取消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要是放在国内用可能没人歪歪,出口的话还是按规范来,不然到岸后再来个打道回府就惨了!
可利用故障标志来触发复位!

楼主:
最后在实模式的SV22附录的说明下找到复位的方位!   伺服错误复位指令! 不是故障标志位!

M3208可复位第一台伺服器,M3228可复位第二台的故障,....

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