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的疑惑

楼主(2009-07-05):
做了一个设备运行时间累积计时电路,用T250+T251累加一个小时(试验程序时分别设置10秒)触发计数器C100一次;连线后开始监视程序的执行情况,发现C100不计数,检查程序无错,把C100改为C30后进行监视发现,C30计数;再把C30该回C100后,发现C100还是不计数。请高手解惑。

网友A:
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楼主太不厚道,把问题都抛出来了,怎么解决的又不说出来,这种做法不太好吧,有违互助的家园精神!

网友C:
楼主说说吧,还卖什么关子呵呵!!!

网友D:
楼主太不地道

网友E:
大概楼主的c100在别的地方用了,出现双线圈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