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处理问题!

楼主(2009-07-05):
请问一下如果一16位数值向K2MO即是8位组合字元件传送,K2M0再向K4M10传送!最终得到的数值会变大还是变小啊?如果变大或变小能否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办法解释。
解释需要大篇段落,来叙述整形,非整形,符号,无符号等种种状况。
不过你可以简单的去想象一下,你银行存款由5位数变为3位数你是否会跳脚就知道了,基本状况相同。

网友B:
您只要知道16位数据的低8位被传过去了,高8位全变为0就行了,大小可以自行推算!
加垒电气

网友C:
不过你可以简单的去想象一下,你银行存款由5位数变为3位数你是否会跳脚就知道了。哈哈,说的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