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机械特性,怎样求电子齿轮比?

楼主(2009-07-05):
在实际的项目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机械特性不知道的情况,请问大家是怎样算出准确的电子齿轮比的呢?

网友A:
如果你连传动比以及传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话,那么你算啥电子齿轮比?
你所谓的机械特性不知道是指哪些?
如果使用富士的伺服的话,你除了可以设定电子齿轮比外,你也可以设定多少脉冲伺服电机运行一周。

网友B:
根据回转转速 和 圆周线速 也可一间接的求出传动比

网友C(2009-11-25):
咱也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