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PLC的脉冲指令的疑问

楼主(2009-07-05):
请教各位:指令“│↓│” 与“PLS”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晕!先看手册再说吧

网友B:
“│↓│”是在下降沿的时候接通,pls是检测有信号有0到1的时候接通

网友C:
要认真看看手册

网友D(2009-11-30):
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没有发现同啊
pls是off-on产生一个脉冲
plf是on-off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E:
PLS是上升沿微分指令,在检测到信号上升是使对象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是检测开关量由ON变为OFF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功能与PLF指令一样。

网友F:
相反的沿触发事件

网友G:
在实际中还是有不同的

网友H:
你画的是PLF,它与PLS的区别是:PLF是下降沿有效;PLS是上升沿有效。

网友I:
哪个权威人事解释下,说了半天给我的感觉是没什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