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断点处继续启动

楼主(2009-07-05):
我想知道一个动作在做完的中间任意时刻按下急停按钮,动作利马停下来,这时候可以复位也可以从停的这个位置继续启动直至动作完成,怎么实现.用一些什么方法,最好是有个例子给我看看.
加垒电气

网友A:
步进指令加暂停
加垒电气

网友A:
哦,不对
加垒电气

网友A:
哎,还是讲具体一点吧

网友B:
按下急停后只禁止输出而不复位中间继电器就应该能实现这个功能。
甚至可以使用断电保持性实现再上电后的继续执行。
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宁可这再上电后的动作用手动来完成。

网友C:
上面的回答OK.其实楼主你自己已经解答了问题,赶快做一个程序到现场测试吧.

楼主:
我还是新手啊.我只是看到了厂里的设备有这个作用才提出来给大家看看的.这个确实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步进指令加暂停
步进指令STL
+
转移禁止:M8040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