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A通电后黑屏

楼主(2009-07-05):
求解三菱MR-J3-A通电源时出现黑屏故障解决的方法
下载积分:-1(sjm213)

网友A:
你这个是三菱的驱动器···首先确认你的接线问题
对照一下接线图,三相电源接近驱动器的L1.L2.L3以后,这只是主电路供电,还要把控制电源接进去,没看说明书,不好确认是那个脚,好像是在进电源上并联一组电源到L11.L12上,这样驱动器上面才会显示
如果这些都接上了,驱动器还是没有显示,那说明驱动器本身出现故障了,电源部分故障,请确认在通电的时候有没有明显的异味或者烧坏的异响,冒烟这些现象,如果没有,可能是显示供电电路损坏,请重点检测电源电路及震荡电路,取样电路··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B:
除了两个电源外,其他的拔掉再看看,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