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7-05):
现有一FX2N,用于控制制冷机组运行。个人有个想法,就是在机组故障时,报警后把各个报警点自动在程序里记录(包括时间、报警的开关点等),等拿到笔记本后再在程序里找刚才触发报警的记录(因上位机不能改写,所以没办法把报警点做上去),这样能做的出来吗???
怎么在PLC里取时间和日期???

网友A:
1、可以,无问题,报警记录程序可以使用变址方式建立数据表格。
2、PLC里取时间与日期?请读取系统寄存器D8013~D8019的数据。
以上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