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两台变频器传动比不协调

楼主(2009-07-05):
我公司纸板生产线上有两台变频器:一台是富士通的,另一台是施耐德ATV38,分别用来控制两台电动机,通过电动机带动变速箱,再由变速箱分别带动复合机和棉织带;之前传动比是一致的,最近出了问题,前后出现了5米左右的误差,从而导至堵纸现象,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注:这排除硬件故障,因此我希望能得到有关参数设置方面的知识)

网友A:
你也 没把问题交代清楚,两个变频是怎么控制的?
出现不同步一般都是控制系统的问题 你的机器是不是闭环控制啊?会不会是编码器打滑什么的。。。。。。。。。。。。你也 没把问题交代清楚,

网友B:
就是啊!不把问题讲清楚就是神仙也帮不了你啊

网友C:
频率设置是采用内部给定还是外部给定?可以考虑增加一台同步控制器的模式解决
勤奋=收获

网友D:
我个人认为不是变频器设置问题,因为你之前都是用的好好的,我的想法是可能出在输送线上的问题,也许是皮带松了,因为我们是做流水线的,也有双驱动的,很多都是皮带松了,调整下就OK了

网友E:
晕,楼主怎么不跟踪回复一下回答者的疑问呢;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变频器的频率(包括设置部分),看看传动机构是否有打滑,你们用的是无级调节变速箱吗,这也可能出毛病的。
易志刚

网友F:
也不回复,这个楼主真怪,帮你也没有用,人都不知跑那里去了,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G:
楼主不急急楼下的,哈哈

网友H:
看看给定值否一样,如果一样就调增益一般就可以调了

楼主:
很高兴能得到你们的回复。我曾经就是利用8楼兄弟的所说的:调增益来解决问题的。可现在问题又出现了,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I:
增益只是解决给定相同时,转速不一样的问题的,楼主还是要说清楚,变频器的控制方法,主要是频率给定方法和一些机械部分的问题

网友J:
听我的查变速器。

网友J:
查变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