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请问PLC都可以装EEPROM卡吗?它应该装在什么地方(比如FX2N-128MR)应该怎样使用?

网友A:
可以的,打开盖板有个插槽.买来插上再把程序传过去就好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那应该怎样把程序转过去?

网友A(2009-10-08):
    PLC在线后点击(工具)钮再点(IC储存卡)再点(写入IC储存卡) 程序就可以传送到EEPROM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