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线路控制简单的动作,有几种控制回路来实现?

楼主(2009-07-06):
用继电线路控制简单的动作,有几种控制回路来实现?有兴趣的师父参与讨论!
按起动,气缸1动作前进,延是5秒后气缸1停止,气缸2前进,碰限位1,气缸2后退,碰限位2气缸2停止,气缸1后退,延时3秒停止。
再按起动,动作按原开始。

网友A:
请问气缸1的最大行程是多少?不理解每次气缸1前进5秒而后退3秒?前进5秒与后退3秒的行程是一样的吗?不知理解有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气缸1的最大行程是多少?不理解每次气缸1前进5秒而后退3秒?前进5秒与后退3秒的行程是一样的吗?不知理解有误否?
这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设置成后退5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气缸1的最大行程是多少?不理解每次气缸1前进5秒而后退3秒?前进5秒与后退3秒的行程是一样的吗?不知理解有误否?
气缸用杆腔回程是要快一点!正常的!这个继电电路不难设计!
下载积分:+1(chzy_114)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继电电路有什么用,线路又不难,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D:
这个控制电路不难,用PLC的话更简单了(只不过是大材小用了。哈哈)。
下载积分:+1(chzy_11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使用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可以实现的。
可以借鉴步进逻辑方式(类似PLC步程序)解决。
下载积分:+3(chzy_11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