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这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是否有相关的软件?

我这里力泰压机2080配S7-300的触摸屏,在启动的时候显示图标为(CHECK),型号是:v708VCD,版本是:ver 1.600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是否有相关的软件,还有解密软件,麻烦各位大侠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请大家不要吝啬哦

网友A:
引用楼主hrj0632于2009-07-06 11:12发表的 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
这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是否有相关的软件?

我这里力泰压机2080配S7-300的触摸屏,在启动的时候显示图标为(CHECK),型号是:v708VCD,版本是:ver 1.600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是否有相关的软件,还有解密软件,麻烦各位大侠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请大家不要吝啬哦

樓主確認是v708vcd嗎?是不是v708cd?若是的話就是hakko的人機,他在開始會出現check圖標,並點擊該圖標就好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打错了,应该是是v708cd
请问有相关的软件吗和解密软件
谢谢啦

楼主:
我急需要这种屏的软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急需要这种屏的软件啊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9510.html

网友B:
请教:有没有触摸屏能与打印机连接,直接打印报表?

网友C:
eView4000/5000系列都支持打印功能啊,至于支持什么型号的打印机可以查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