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手

楼主(2009-07-06):
proface触摸屏设置了不上传,如何读出触摸屏里的程序,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屏号?
基本上是无法上载修改的, 如果是GP2000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用CF卡复制到另一台同样型号的屏。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是GP370,看来上载无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