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电磁线长度与重量关系表

楼主(2009-07-06):
那位大侠有电磁线直径长度与每米重量的关系表

网友A:
求体积再乘密度不就可吗?

网友B:
找一下《电机修理手册》上就有,因为电磁线除了导线本身外还有绝缘层,而且随着线径变大,绝缘层也增厚,不是标准的用一个公式就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