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PBWin C-Package03做好的画面存储问题。

楼主(2009-07-06):
描述:图片如下
大师:
麻烦解决个问题。我用的 ProPBWin C-Package03做好的画面一般存储在什么位置,datebase文件中?
我做好的画面明明保存了,可是关机后却找不到哪个工程的文件。
点击程序出现如下图所示。。请教下为什
么?我的软件有问题?白做了一天。。

网友A:
沒有保存吧?工程管理器是文件名?
在保存了.prw的文件后,每次編輯畫面,在關閉畫面時保存即可。
充耳不闻

网友B:
保存的路徑不要過深,最好放在根目錄下,你存到桌面上試試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