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需要更换电池吗?

楼主(2009-07-06):
我对单片机了解很少,我们单位有几台设备停下没有使用了,里面就是单片机控制的,我在想单片机会不会和PLC一样在断电的情况下,用户程序和数据要靠电池维持?如果是这样怎样处理比较好?

网友A:
要看你的单片机是用RAM还是ROM,EEPROM。后两个不需要更换电池,

楼主:
那怎样知道使用的是RAM.ROM.EEPROM,

网友B:
我有两台机的PLC是FESTO的请问那位兄弟知道电池需要跟换吗?

网友C:
看单片机上的型号就知道是RAM.ROM还是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