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谁知道PCS7的软件包含哪些?我装了PCS7 的软件还要不要再装STEP7和WINCC?是不是通用的?求助,这个是我的困扰,其他的倒没什么。

网友A:
太多了,包括传动部分,Step7,Wincc,Winccflexible,现场仪表部分……

安装了PCS7后无需单独安装Wincc,与Step7~

问题在于,如果你仅仅需要Step7和Wincc,何需安装PCS7,或许其中的功能你到退休都用不到~~

安装PCS7,你大约需要使用20G的硬盘空间,另外,由于PCS7需要加载一些系统服务程序,你的PC运行速度明显受到影响。

以上
谢谢,我要用PCS7及其享用的其他软件,刚才问的问题是我的疑惑而已,以前也是只装了STEP7、WINCC等,现在公司要求装PCS7的。因为是刚开始接触,有点疑问。可是我打开WINCC怎么和单独装的界面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