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各位大侠,兄弟最近要去接收设备,想跟大家请教下电气方面需要注意哪些?

1.电器箱内控制部件的散热,(主要是变频器安装间距及散热风扇安装位置)
2.电控箱内强弱电隔离。“动力线路同控制线路不同线缆槽,间距4CM 以上”(网上查到的,不知道准确不)
3.电控箱内元器件名称编号标识清楚
4.电气安全回路(急停开关,安全门开关等)是否通过硬接线连接到启动回路,可以通过辅助触点进行状态监视
5.电气控制箱是否留有20%左右余量,便于后续升级
6.电气控制箱内控制部件是否同原设计选型一致
7.设备电气图纸,备件清单,部件操作说明书等是否齐全。

大家帮忙看看啊,谢谢啦~~

楼主:
TO: lq139588

有什么不妥请直说啊,

网友A:
我想这些已经可以的。另外在看看配线等细节问题。
再就是依据你们公司实际情况来验收设备。例如:粉尘大的车间安装此控制箱,那这个控制箱有没有做防尘这一项。
个人看法。未必正确。

网友B:
最关键的是价格

网友C:
如果是一个真正做设备得厂家或者是公司,我想在电器上是没什么好挑的。如果你拿以上这些条块去接收那么你完全有可能被怀疑是鸡蛋里挑骨头!!
因为我在10年前同样是在做设备公司里工作,没听说过那个接收者提出电器上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设计电器控制前你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在电器方面我用什么牌子的电器,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以便设计着考虑进去,如果等一切电器多做好了,更改或者是增加是很费力、费时。
个人意见还是多看看机械方面的问题!看看那些不合理的地方,那些问题才是做设备厂家或者是公司得软肋!
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个真正做设备得厂家或者是公司,我想在电器上是没什么好挑的。如果你拿以上这些条块去接收那么你完全有可能被怀疑是鸡蛋里挑骨头!!
因为我在10年前同样是在做设备公司里工作,没听说过那个接收者提出电器上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设计电器控制前你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在电器方面我用什么牌子的电器,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以便设计着考虑进去,如果等一切电器多做好了,更改或者是增加是很费力、费时。
个人意见还是多看看机械方面的问题!看看那些不合理的地方,那些问题才是做设备厂家或者是公司得软肋!
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们所列的项目也都是在设计时已经提出过的。只是再验证下,另外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谢谢您关于机械方面的提醒。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