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我刚开始学,想问下手动程序与自动运行程序如何写,是分开写吗。通过我现在所学觉得用MC;MCR指令能做到,但是我买的书上是用的跳转指令。
请问各位:你们在编程时手动调试程序与自动运行程序是如何来分开写的呢?
谢谢了!

网友A:
实际上手动与自动的编程方式很多,只要能熟练运用,各种方式都可以,最简单的用一个内部继电器就可以区分。举例用M0 当ON时是手动,那么OFF是自动。程序各自编在M0后面。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手动与自动的编程方式很多,只要能熟练运用,各种方式都可以,最简单的用一个内部继电器就可以区分。举例用M0 当ON时是手动,那么OFF是自动。程序各自编在M0后面。

    同意。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不过用跳转指令蛮好的.可以减少程序扫描周期/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www.irex.com.tw 网上有PLC编程自学软件,可以仿真运行,有详细例程.
  • 下载积分:-5(sjm213) 请勿发表广告或者宣传

楼主:
    5楼和我一样是个好人。

网友D:
    www.irex.com.tw 网上有PLC编程自学软件,可以仿真运行,有详细例程.

网友E:
    我感觉用跳转指令方便!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F:
      只是不同的工作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