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将FX2AN的电压模拟量输入怎么改啊???

楼主(2009-07-06):
如果要将5伏的模拟量电压输入改为10伏的模拟量电压输入该怎么设置啊?设置哪里啊???

网友A:
你是要改程序吗

楼主:
本来是0~5V的电压模拟输入现在改为0~10V的电压模拟输入.要不要改程序啊!还是在2AD模块改接线啊?有谁知道吗???????

网友B:
我想简单的方法:请你用分压电阻的方式试试,看能行否?

楼主:
自已做一个十伏的直流电源成不成啊?用电流表测到是10V.电流表测量的值精不精确的啊?

网友C:
不用改程序,也不用改接线
QQ:53290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