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变频器控制的风机原来是正转的现在变反转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06):
说来也奇怪,由变频器控制的风机原来是正转的,现在变反转了。一般来讲,要想反转,只需改变其中两相的相序便可;可是我先是改变由变频器输往电动机的其中两相的相序,不行;然后是改变变频器控制正反转的接点,也不行;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你把电机拆下来接上工频380一试不就知道啦,电机坏了修电机,变频器坏了修变频器。

网友B:
电流正常吗?有可能缺相。。

网友C:
把变频器的电动机出线拆掉,然后把变频器通电运行后,用数字万用表红表棒逐个触及输出的U、V、W三线,黑表棒另一手提着悬空,万用表的读数三极应相同,且在50~120多V的读数,功率大的读数大,功率小的读数小,但应相同,如果碰到有一个极的读数小一点,那么变频器在触发电路有故障,属于缺相运行状态,所以象楼主说的那样不能改变相序。当然电机也要检查一下,把电机的连接线头拆掉后,用万用表逐相检查,有没有绕组损坏,相间短路等情况。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变频器内部有改变正反转的参数是否有改?

网友E:
应该看下电机发热了没有,可能缺相了吧

网友F:
很有可能缺相!!风机周围环境很重要啊!!!

网友G:
你看了里面的参数不??

网友H:
把变频器的电动机出线拆掉,然后把变频器通电运行后,用数字万用表红表棒逐个触及输出的U、V、W三线,黑表棒另一手提着悬空,万用表的读数三极应相同,且在50~120多V的读数,功率大的读数大,功率小的读数小,但应相同,如果碰到有一个极的读数小一点,那么变频器在触发电路有故障,属于缺相运行状态,所以象楼主说的那样不能改变相序。当然电机也要检查一下,把电机的连接线头拆掉后,用万用表逐相检查,有没有绕组损坏,相间短路等情况。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I:
变频器内部有改变正反转的参/ 很有可能缺相数是否有改?

网友J:
变频器有可能是受到干扰不稳定。我在西门子440上遇到过这种情况。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