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三相电机改单相,单相电机改三相,怎么改???

网友A:
你这是没事找事.交流电动机要转起来首先要有旋转磁场,三相交流电能满足,而单相电没有旋转磁场故一般作成电容式或者罩极式电动机(想必工作原理你清楚这就不多说了)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一般是应急用.特地去改不经济.(为了能有旋转磁场一般是改成电容式电机).另单相电机改成三相电机还没见过,即使能也是豆腐盘成肉价钱了.没实际意义.
  • 下载积分:+1(rush211314) 很有道理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是啊,现在三相改单相用那只是应急的一种做法,再说了功率也大大降低了意义不大,单相改三相是不可以的,除非重新绕线,那样就更没意义了.电机市场上价格又不贵,买个就好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C:
    高,有新意

网友D:
    推荐如下方法!但是前提是电机功率不是很大。
    三相改单相方法:用单相变频器。需要将电机更改为三角形接法。
    单相改三相方法:目前还没听说,需要你来设计!

楼主:
    我也知道是在应急时用。我之所以提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其实都能改,三相改单相能用很久;单相改三相用的时间不长,要是加个自偶变压器调低点电压又能用久些。当然,这些改法肯定不如之前好。

网友E: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F:
    单项改三相还没听说过!

网友G:
    单相电机改三相,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是在应急时用。我之所以提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其实都能改,三相改单相能用很久;单相改三相用的时间不长,要是加个自偶变压器调低点电压又能用久些。当然,这些改法肯定不如之前好。

    请问你用什么类型的单相电机成功改成三相电机的?你的旋转磁场是如何分布?用自偶变压器调低点电压低到多少?我们是搞自然科学的,讲究的是认真和珍重实际.不要违背科学.也不要为了挣分提出来一些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H:
    新兵蛋子什么问题都敢问,回去好好看看书,看看电机与变压器,很基础很挂用的,有了基础农民都能做飞机。
    别说风凉话,也许电机方面的知识你还不如我呢!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单相电容启动的电机是可以改成三相的,还可以调正反转呢!三年前我就用一台强力风扇试过。我之所以把这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我曾经应聘时有公司出了这样的题来考我。我只想更多的同行知道这一点,有错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三相电机是120度旋转磁场,而单相是90度磁场,不过可以改,我试过,不过适用与小功率的电机,只要加个电容就可以,具体多少容量好象有个表格可以查(我忘了)自己上网查查看吧

网友A:
回11楼:你也成功将单相电机改成三相电机而且只要加电容就行?看来你也是搞社会科学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要忽悠别人了.要不你根本没看清题意.

网友J:
哈哈单相电机改三相电机没听说过就算改到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K:
单相改三相!!!高手啊!!

网友L:
哈哈!!!!单相电机改三相电机?没听说过!楼主真牛,有这等本领????单相电机绕组绝大多数是同心型式,而三相电机绕组绝大多数是重迭型式,同心的我见过的有30槽的,如把绕组换掉,得不偿失.

网友M:
单相电机改三相电机有这等本领????

网友N:
都没见过,学习

网友O:
三相改单相可改,可单相改三相怎么不知。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很好。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是在应急时用。我之所以提出来是想让大家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其实都能改,三相改单相能用很久;单相改三相用的时间不长,要是加个自偶变压器调低点电压又能用久些。当然,这些改法肯定不如之前好。

拿出实例来,光说说怎么行?

网友Q:
单相改三相的还真的没有听说过,我顶了。看看大家的意见我来学习。

网友R:
三相的可以改成单相的,但是单相的该三相的,除非你砍了电机线圈,重新绕成三相的。其他的是没办法实现的,要不然你发明出来,保证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S:
买一个还便宜点

网友T:
可以用二极管该得.

网友U:
三相电机可以改为三相的   接两个电容就可以 但是要限制容量一般在1KW一下。
单相改三相就没见过了。

网友L:
见10楼
"楼主留言:别说风凉话,也许电机方面的知识你还不如我呢!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单相电容启动的电机是可以改成三相的,还可以调正反转呢!三年前我就用一台强力风扇试过。我之所以把这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我曾经应聘时有公司出了这样的题来考我。我只想更多的同行知道这一点,有错吗?"

别生气嘛!楼主没有错,错的是电机生产厂家,如有的双值电容电机具有大小槽,凭理论上可行,你去实验一下,好吗?

网友V:
三相改单相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限于小功率的。本人曾改过0.8KW的潜水泵效果还是理想的。大功率的电机这样改也实在没有必要。如果确实有想尝试的再交流。

网友W:
三相电机该单相电机

电路图不规范 将究看吧

网友X:
三相改单相方法:可以加电容移向
单相改三相方法:目前还没听说,理论上有点麻烦,甚至很难

网友Y(2009-08-07):
真是大开眼界了
QQ3050854928

网友Z:
楼主别跟自己过不去,想开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见10楼
"楼主留言:别说风凉话,也许电机方面的知识你还不如我呢!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单相电容启动的电机是可以改成三相的,还可以调正反转呢!三年前我就用一台强力风扇试过。我之所以把这问题提出来,是因为我曾经应聘时有公司出了这样的题来考我。我只想更多的同行知道这一点,有错吗?"

别生气嘛!楼主没有错,错的是电机生产厂家,如有的双值电容电机具有大小槽,凭理论上可行,你去实验一下,好吗?

楼主你好:你只然用过改过,那你贡献一下,把你改的资料与数据给大家说说,让大家增加这方面知识。多谢!

网友AA:
可以改啊

网友AB:
我看了这个问题有点迷惑:
单向电机需要改三相的吗?难道就不能直接接成单相的吗?!!!!!
到是三相电机(十几KW)以下,用变频器连接是有的.但这个只能是看了变频器手册后的认识,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工程上直接选择配套电机,至于搞的那么复杂吗?难道就不要考虑成本因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