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FX2N温度传感器转换公式

楼主(2009-07-06):
急求:FX2N温度传感器转换公式

楼主:
大家快帮忙顶啊

网友A:
转换公式? 好像不用转换可以直接读取温度的吧?

网友B:
用AD模块做数据采集,参考模块手册 编程可直接读出数据!

楼主:
不是啊,,你读进去的是数字量,,但是那个不是温度,,如何把数字量转换成温度啊。。。。。。。。。。???????????

楼主:
那个数字量不会是温度吧???

网友B:
AD上接的就是热电阻或者热电偶啊,它测定的温度数据就在AD里面存储区存着,用指令直接读取
AD里面数据,就是温度数据啊!

楼主:
就是温度传感器进来的是电流,,转换成数字量,,

网友C:
"AD上接的就是热电阻或者热电偶啊,它测定的温度数据就在AD里面存储区存着,用指令直接读取
AD里面数据,就是温度数据啊!"
同意楼上的观点,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D:
六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用FX2N-4AD-PT或FX2N-4AD-CT它测定的温度数据就在AD里面存储区存着,用指令直接读取
AD里面数据,就是温度数据啊!"FX2N-4AD是不能测温的,温度跟电阻(电压)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F:
PLC编程方法用TO先设置通道
再A/D转换置位
读出数据低8位,高4位
最后数据传送
例如:
LD X10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100 K1
FROM K0 K1 K1M108 K1
MOV K3M100 D10
D10 就是你要的数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FX2N-4AD-PT或FX2N-4AD-CT它测定的温度数据就在AD里面存储区存着,用指令直接读取
AD里面数据,就是温度数据啊!"FX2N-4AD是不能测温的,温度跟电阻(电压)不是线性关系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H:
直接读进去的不是温度,确切的说是带小数点的温度,因为温度模块是能精确到0.1摄氏度,你可以用
SMOV指令来截取温度数值,如果不明白的加我qq422946582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