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331-7KF01的故障

楼主(2009-07-07):
污水处理厂,运行中的模拟量输入量模块故障灯突然亮,哪位大侠给我分析一下有哪些原因会引起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这个很难说什么原因,一般电源故障会引起故障指示灯亮,检查是否24Vdc电源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或者模拟量传感器断线或超限也有可能引起故障点亮~

网友C:
除了楼上各位说的情况以外,硬件损坏也会造成这种情况,而且西门子的SM331模块可以说是相当的娇嫩,动不动就损坏。我这边已经遇到多次了。
但同一设备位置的SM334模块使用的寿命相当长,不要告诉我说是什么电源,干扰等原因。设备和经销商都承认是产品质量问题。
下载积分:+1(yjpsdlk) 好人!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各位,因为去现场更换模块,所以到今天才来看看,
在现场有3快同样的模块出现同样的问题,测量电源没什么问题,有一个通道输入高达74mA,可是一个通道会损坏3块模块吗?现场也曾经出现过交流干扰的问题,我无法肯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3块同时质量问题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D(2009-08-08):
请问你说的污水处理厂都有那些控制用了模拟量?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楼主:
请问你说的污水处理厂都有那些控制用了模拟量?
流量和PH值

网友E:
6ES7331-7KF01 太娇贵了,建议进入PLC之前加通用型智能配电器
下载积分:+1(yjpsdlk)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