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通訊問題....

楼主(2009-07-07):
目前採用 Bidirectional Protocol
此種通訊方式有 Ack / Nak 機制
現階段 , 硬體都ok
接收到外部裝置的信號後 , 232 Module 也會回覆 Ack or Nak (硬體信號) 給外部裝置
但是我想從 BFM 得知 Ack or Nak 的 軟體信號
麻煩論壇前輩, 指導迷津....

网友A:
先赞一下,一颗模组被G大煮烂了!
如果是用BIDIN指令,其本身就有标志M,是ACK/NAK之后的动作,为何还要单独去抓?
看手册上故障说明一章中提到,ACK/NAK只有在MC协议时有效,不知是否这这个缘故抓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