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离线模拟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第一次使用台达触摸屏,在使用离线模拟时,只出现台达触摸屏,没有出现我想要的编译画面,不知如何操作,请教大家。谢谢!
一笑而过

楼主:
画面如图:
一笑而过

网友A:
很明显没有图片嘛~~
楼主尽快上传!

楼主:
开始图片太大,传不上。现粘贴在WORD中。
画面如图:
一笑而过

网友A:
可否将程序上传?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背景色与原件颜色一致导致的。

网友B:
看看默认初始画面是不是你需要的画面。

楼主:
设置了初始画面,但模拟后屏上没有显示画面,而是蓝屏,没有一个我所作的画面。
一笑而过

网友B:
qq:714268992 加我 一起解决

网友C:
可以先咨询一下厂家问下,他们对设置东西清楚些

网友A:
将程序传上来看看~~
或者直接下到屏里试试是否正常的吧。

楼主:
身边没有屏,只有模拟了。
一笑而过

网友D:
我的可以,看图
看了你的图片,用的1.0版。模拟的话要用2.0以上版本。建议到官方网站去下一个
[upload=1]
[upload=2]
[upload=3]
[upload=4]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A:
我模拟测试也正常。
请检查您的电脑系统,必要时关闭杀毒软件试试。

楼主:
开始模拟时会有一报警,如图,会不会与此有关系。
一笑而过

楼主:
关掉了杀毒软件后仍然不行。一直为下面的画面。
一笑而过

网友A:
相当妙~~
您一开始就应该说明一下您遇到的报警问题。
在桌面上点右键后,将显示属性的颜色质量改为32位即可。

网友B:
原来如此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谢谢版主及各位的解答!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