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NIC-Mini紧凑型变频器

楼主(2009-07-07):
不小心把FRENIC-Mini紧凑型变频器说明书弄丢了,现在急用,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到?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樓主你是否是打錯了?到底是要三菱500的手冊了還是FRENIC-Mini的手冊?

楼主:
哈哈,应该是FRENIC-Mini的手冊吧.书丢了,也确定不了!今天去单位拍了张照片,大家看看,请指教!

网友B:
大哥,你来三菱板块踢馆的?
MINI是富士电机的变频器~~~~
可以上富士电机的网站看看,另:富士的变频器的手册都大同小异。

楼主:
谢谢,哈哈哈...不好意思
我确定不了,才请教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哈哈...不好意思
我确定不了,才请教各位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下载。
http://liheming.jimdo.com/%E8%B5%84%E6%96%99%E4%B8%8B%E8%BD%BD/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看红色方框内也应该知道是fuj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