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只有“读取频率”不能实现

楼主(2009-07-07):
根据三菱自动化网站的样例程序做变频器控制的试验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RS485)】
链接: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svc_idx_faqDetail.asp?id=58&categoryid=2
硬件:FX2N PLC+FX2N-485BD & S500系列变频器
将485BD与变频器的PU口连接,变频器各参数、plc程序都按照样例中进行设置。
试验时发现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写入频率都正常,唯独读出频率不能实现,监控时D500、D600、D700起的10个寄存器内都一直为0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通讯,接线,程序都没有问题的,那是一个样例程序,但有些东西是需要更改的,不能照抄,根据你说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你将设定的这些值没有放到正确的地址里面去,要不然不会不显示,几个地址里面怎么可能没有值呢··
好好检测一下你的程序,通讯和程序都不要看了,没问题,重点理一下你的地址之间的相互关系,放错了也不会显示的··
下载积分:+1(jms101)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2(hfsbc)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样例之中除了M8002和触发指令发送的M8122处会将D500~D509、D600~D609置位外,再就是RS指令用到D500~D509储存接收的数据,和M8123接收完成后的将D500~D509送到D600~D609,和最后一句将D603~D607的ASCII码换成HEX放到D700中。
我的程序跟样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任何符号都没敢更换,怎么这个D700就是一直为0呢!

楼主:
連續試驗了多次,一直都是這樣。
地址寄存器也是只用了樣例程序中這幾個,檢查多遍沒有相互影響的了。
結果一直不成功,頭大,這應不是很複雜的問題吶!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嘛!设定频率代码“HED",读出频率就应为"H6D"
以上
下载积分:+1(jms10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hfsbc)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嘛!设定频率代码“HED",读出频率就应为"H6D"
以上
手冊讀了好多遍了~~樣例程序上用的"H6F"應是讀出運行頻率,"H6D"應是讀出設定頻率。讀哪個都是一樣的結果--D700的值為0無變化。

网友B:
在读时D500有数据吗?
下载积分:+1(hfsbc)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監控D500~D509;D600~D609;D700;都沒有數值的變化的。
唉,愁人啦。
=============
另外我認為監控D600~D609系要比監控D500~D509有用,因為即使D500~D509有數據也是一閃而過吧。
盯得眼睛都疼啦!~

网友B:
这中间看起来较复杂的就是“和校验”,发送指令和读取数据格式有所不同,所以实时监控一下发送的数据,因发送的数据位没改,当然要12个全看(是否有执行其它指令时的残留数据)!
以上
下载积分:+2(hfsbc)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我做过,我是用2n的跟A500通讯的,正反转,设定频率,读出频率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看一下程序,我觉得还是程序问题。这个程序是有点那个的
下载积分:+2(hfsbc)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今天做了实验,终于成功了。
========================
原因是接线错误。将485BD与变频器的SDA、RDA搞反了,结果就是出现了以上现象,数据能够写入不能读出。
将两组接线更换后一切正常。
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D:
楼主,可以的,我最近也刚做过。参数值都可以读取,不过三菱的接受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即使设置了开始和结束字符,读出来的数据位置也是错开的,固定不了。
我是这样:RS D700 K8 D800 K18 结果是连发送的8个和接收的10个一起传过来了,大爷的,而且数据不固定,有时间是发送的8位在前面接受的10位在后面;有时候是接受的10位在前面,根本没法使用。
还有个问题就是修改不了参数(三菱专用协议下),一直想修改一下P7,就是改不了

网友D:
楼主你搞定了啊?
请教一下上面我说的这几个问题啊2N和A500的
1.读数据,数据的开始地址固定不死;
2.停止中写加减速时间写不了

网友D:
不会因为我使用的两线制吧?
一会去试验一下要是接受口和发送口短接不接别的是不是发送出去什么就接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