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09-07-07):
我公司有台三菱伺服驱动器型号MR-J2S-100A,故障代码为AL-37=参数异常,
在每次重输入参数后,可以不关掉电源下能正常开机,如果关掉电源24小时后,在开机显示故障--参数异常,怎样才能保持参数不变(好象驱动器里面没有电池保持的呀)
请大家给指教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电池的!好好找找!

楼主:
我现打开驱动器看了,没有看到有电池呀?我在其他机台拿来能正常的驱动器来对比的也没有看到有电池?
是怎么为事的?难不成是驱动器本身的故障而不能保持参数?

网友B:
程序丢失的原因一个是电池问题,如果没有电池,那就是驱动器本身出了问题,因为驱动器的程序保持有些部分是靠驱动器本身电路的电容来保持的,如果电容充放电不行,没有储电能力了,那么在通电设置参数后驱动器本身的外部供电电路给电容提供了持续电源,所以驱动器能正常运行,一旦断电以后,电容也没电了,所以程序又丢失报故障了,所以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维修了,结论不一定正确,只做参考····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谢谢 向往人生 及各位朋友的发言,我在看看了

网友C:
可以不用电池,加电池的目的是为了ABS.
目前可能由于干扰导致参数变化,可试试每次改完后,将修改许可改回初始值(不可修改)。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