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通讯模块拨码为1.3.5.8 OFF其他为ON。人机按照相应设定通讯格式,通讯线接线保证没有问题,目前不知为何人机和PLC总无法通讯成功。望高手帮忙。

网友A:
引用楼主chabeiyuwo于2009-07-07 13:04发表的 a1sj71uc24-r4和proface人机无法通讯 :
通讯模块拨码为1.3.5.8 OFF其他为ON。人机按照相应设定通讯格式,通讯线接线保证没有问题,目前不知为何人机和PLC总无法通讯成功。望高手帮忙。

GP设定的与PLC连接方式有没选正确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B:
給你兩個附圖參考一下

网友C:
如果是A1SHCPU或A2SHCPU  PLC机型要选AnN(LINK)
是A2USHCPU   PLC机型要选AnA(LINK)

电缆型号:GP230-IS11-0
上面的接线图有误。

网友C:
SW01到SW05  OFF,
SW06到SW08   ON,
Sw09到SW12   OFF

网友D:
楼主的PROFACE屏没有具体的型号,很难做出正确的解答的,问问题的时候尽量把问题叙述清楚,这样接人解答起来又准确有简单,不会绕很多弯子··

PROFACE的屏有好几个系列的,有9孔的,也有25孔的,ST400系列的也不一样的

所以接线通讯图肯定是不会一样,别人看了都不知道怎么解答···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E:
大部份用的应是GP2000系列的。

网友E: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files/manual/plc_connection/v70/mtb/emtb1_1.pdf

以上的资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