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三菱FX2N 48MR,准备和计算机进行通讯。买了个232BD模块。现在232BD和计算机上的串口接线,我看到资料上有不同说法,请问哪种是对的啊:
第一种说法:
                      232BD                                     计算机串口
                                            RD (2)-------------------------------- 5
                                            SG  (5)-------------------------------- 3
                                            SD (3)  -------------------------------- 2
第二种说法:
                     232BD                                       计算机串口
                   RD(2)      ---------------------------         2
                                      SD(3)     ----------------------------------3
                                      ER(4)--------------------------------------4
                                      SG(5)--------------------------------------5
                                      DR(6)  -----------------------------------6

网友A:
2-------------3
3-------------2
5-------------5
6---|---------4
8---|
4-------|-----6
            |-----8
6和8脚是连在一起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楼上的确定是这样的么。。。6和8不连可以么?我看到的资料里面8没用到啊

楼主:
    顶一下。等待确切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
    3-------------2
    5-------------5
    6---|---------4
    8---|

    应是正确的,实际上用GOT的画面传送电缆就可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用GOT和PLC连接的电缆也可以么?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C:
    应是对的,
    和GT1175连FX2N-232BD的连接电缆一样。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我按照我自己的第二种练法也能联机上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2009-08-22):
    我怎么联不上了,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