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程序有错!

楼主(2009-07-07):
我用三菱软件模拟时,为什么当D0<=0时不能使D0=0?见图:
一笑而过

网友A:
很疑惑,你程序里怎么会有-1400呢?
这矛盾啊,到不了负1400啊

楼主:
所以不明白,不知什么原因?
一笑而过

网友B:
我根据楼主的梯形 图刚才做了一下实验没有出错。

网友C:
请先将内部数据全部清零,后在试试。这种问题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D:
双字赋值进去看看,

QQ13862122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重新开机作了一个,又可以了。奇怪!
下载积分:+1(sjm213) 欢迎反馈
一笑而过

网友E:
先把PLC内部程序包括内存清空,再写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