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 PI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S7-300 如果用PID功能块FB41,怎么来实现PID的正反作用输出?

楼主:
我得顶一下

网友A:
将你的比例引脚Gain设置正负数来实现。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超级厉害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哦

网友C(2010-04-26):
在pid的设置中就有吧,按手册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