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我公司有一台台达A系列触摸用usb对其通讯,软件用台达编程软件1.05.79和1.05.81都不能通讯用1.03.57可以通信,我从另一台机器里下了程序怎样才能写入这台触摸屏(好的一台是用1.05.58版)编的。网上找不到1.05.58版的软件。(也就是说低版本的软件好用,高版本的软件不好用。另外做了条串口线。也通讯不了)
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是是什么情况。或水谁有1.05.58版的软件请联系我bch55635@sohu.com

网友A:
USB通讯问题有以下情况,楼主可试试。不行的话联系中达电通问问哦~~

  • 下载积分:+3(zxc668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具体操作如下:
    1.拔下usb接线。
    2.在ScreenEditor中 选项---环境设置---卸载人机USB驱动---重新安装人机USB驱动。
    3.插上USB接线。windows找到新硬件,安装驱动程序。(注意:硬件为  HMI)
    应该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上面大家说的我都做了,那本新台达人机界面101问我也看了,编译的同样的程序在其他同型号的屏里好用,就那个屏不好啦

网友A:
    今天也还遇到一例,是在COM1口上接上通讯线缆出现问题,将所有COM口通讯线拔下USB就好使了。
    楼主也可试试是否可行。

楼主:
    串口上我什么都没有接啊,台达的版本问题真是让人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