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tsubishi 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9-07-07):
关于用三菱plc通过rs485三菱的变频器 用人机触摸屏输入数据来控制其运行 如何来实现该功能 (如同过指令IVDR IVCK 来实现) 以及plc参数,OVFFF参数 怎样设置才能与plc通讯???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一个PLC 如果3U就很简单了 里面有直接通迅的指令 如果是2N的话就写自由通迅吧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2009-08-13):
去看三菱通讯篇
上面有详细说明——关于PLC、变频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