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功率

楼主(2009-07-07):
请问高手 电阻上有1/4W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啊? 本人初学

网友A:
就是0.25W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0.25W.大减担的问题了,看看电子方面的书,这些是初中生学的.

网友D:
一般的金属膜电阻是1/4W的
电阻器有一个性能指标是功率
所谓电阻的额定功率值,指的是电阻所承受的最高电压和最大电流的乘积。每个电阻都有其额定功率值,常见电阻的额定功率一般分为1/8W、1/4W、1/2W、1W、2W、3W、4W、5W、10W等。其中1/8W和1/4W的电阻较为常用,不过,在大电流场合,大功率的电阻也用得很普遍。
下载积分:+2(angela1024)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4楼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