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H系列plc通讯电缆

楼主(2009-07-07):
谁有日立H系列plc通讯电缆接线图,望不吝赐教,我查到该PLC的接口定义,就是不知道如何与电脑串口对线,见附件

网友A:
这跟编程线的里面是有IC封装的,并不是平常的电线直接连接的。如果条件允许,还是直接买成品吧。

网友B:
是用在H302上的吗?我以前做过一根.9针对PLC15针的且已使用过.是的话联系我.我打开电缆给你看看联系方法.QQ: 446245218 这东西应该以淘汰了.

楼主:
应该跟三楼小弟说的电缆一样,不过我也找到相应的电缆制造资料,联机通讯成功,需要的话,到我的帖子上下

楼主:
对啦,忘了对三楼兄弟说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