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三菱MOVP用法!

楼主(2009-07-08):
请帮忙解说一下!MOVP H1 K1M0

网友A:
很多功能指令都有连续执行型和脉冲执行型
脉冲型的要在之后加P,就如你上面的MOVP
上面的意思就是,条件满足,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的MOV指令
将16进制数1(二进制就是0001),传送到M3,M2,M1,M0,传送后M3,M2,M1为OFF,M0为ON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