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温控器通讯

楼主(2009-07-08):
请教高手触摸屏与温控器通讯是怎样做的,是否要写程序.该怎样设置通讯地址.谢谢.
QQ:532904130

网友A:
是否要寫程式取決于你所使用的觸摸屏的品牌與溫控器的品牌。
如使用富士的觸摸屏+富士的溫控器,或者是其他品牌的溫控器,那么無需寫程式。
通訊地址?站號設定而已,只要設定1,2,……這樣的站號就OK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1楼的指点.能提供触摸屏和温控器的型号就好了.
QQ:532904130

网友B:
我也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期待大家发点例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