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CPM1A模拟量编程如何设定

网友A:
不清楚您有沒有去看CPM1A的編程手冊的第180頁模擬量IO單元的部分。

首先,使用第一次掃描標志為你的模擬量模組設定范圍。

然后,直接讀取模擬量轉換值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是使用MOV指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