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3号槽位的使用困惑

楼主(2009-07-08):
如果只用到一个主机架来搭配S7-300的各个模块, 是不是可以取消3号槽的IM接口模块?
或者说实际硬件排列是不是可以这样排, 1号槽 PS307, 2号槽 CPU315-2DP, 然后用U形总线直接连接 DI模块,而软件组态的时候把3号槽空着

网友A:
可以的,硬件组态时3号槽为空,实际硬件按照组态上的硬件配置一一紧靠安装。

网友B:
我的理解:三号槽是安放通信模块位置的,如PROFIBUS等.你组态时可以不用理会.直接在后面继续组态相关模块.但实际安装时应该在CPU模块后面安装其它实际的模块.

网友C:
3号槽是预留给扩展机架用的接口模块,比如IM360或者365。如果没有用到接口模块的话,软件环境中的硬件组态需要预留,实际安装的时候4号槽的设备直接与CPU相连即可。

网友D(2010-03-09):
学习了,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E:
三百的是虚拟的槽位,不像400你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