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想做一个系统,测定温度1000度左右,用K型热电偶测温,通过AD将数据送入PLC,通过NT31c显示出来,
请教:1、plc选择CPm机型那个较好;
2、AD模块型号应该用那个?

网友A:
使用CPM2A系列的PLC比较容易监控数据.你可使用CPM1A-TS101模块接入测温体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请问 :ts101好像接pt100的电阻 测温范围不能到1000度以上!

  我想采用9个测温点,同类系列的测温模块,该选哪几个组合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