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错误代号列表[错误代号6402]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
错误代号(D8064)        6402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错误

解决方法

停止可编程控制器,选择参数模式,设置正确的数据.

网友A:
先把PLC全部清除,就行。

楼主:
已经清除了,该方法不行

网友B:
那就将内存格式化试试。
再传入程序后还是不行,则主要考虑硬件问题吧!

楼主:
更改PLC参数设置后,再上电又恢复原来的数据,不知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另外的一台修改参数后已经恢复正常

楼主:
怎样格式化,能讲一下详细的操作方法吗

网友B:
【在线】--【格式化PLC的内存】

楼主:
没有格式化PLC的内存这一栏,请问你用的什麽软件,只有清除PLC内存

网友C:
GPPW软件就可以。

  •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mks)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显示的是颜色是灰色的,不可以操作,应该在什麽情况下操作,请讲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的是颜色是灰色的,不可以操作,应该在什麽情况下操作,请讲详细步骤,谢谢

    在联机状态下。

网友B:
    sorry,FX系列不能进行格式化,格式化是用在QnA系列和QCPU(Q Mode)上的。
    FX系列删除参数只需要清楚PLC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D:
把输入输出线全拆除试试,我到过一次是因为光电24V短路造成的,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E:
现在编程区用鼠标点一下再重复上面操作就不会是灰色

楼主:
已经修好,该PLC在厂里的电脑上不能恢复,回家后在我的电脑上恢复后可以正常使用,具体的原因我还不清楚.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F:
我之前也出现过你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的是程序问题,我一开始也以为是硬件问题,后来再仔细找,才程序问题。
对了,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程序如果没有修改过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
如果程序是自己写的,或者给人家动过了,我估计,是估计,可能出现我之前出现的情况。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该PLC在厂里的电脑上不能恢复,回家后在我的电脑上恢复后可以正常使用,具体的原因我还不清楚.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软件版本有不同吗?
还有在公司有接输入输出线在家里只接电源是不是?

楼主:
都是直接的电源线和编程电缆,故障原因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后来在两台电脑上都能使用.参数问题,其中一个PLC在厂里的电脑上就是不能恢复默认值,一上电又变回去了

网友H:
查看出错报告,看下寄存器内容

网友I:
要把电池拿掉,

楼主:
要把电池拿掉,为什麽???????

网友J:
下载积分:-2(sjm213)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