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件问题

楼主(2009-07-08):
请问大家。西门子S7-300 PLC编程软件和组态软件用的是同一个软件吗。各是什么软件。现在版本最高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A:
S7-300使用的是Step7软件,其目前最高版本为Step7 V5.4 SP5
组态软件:在PC上使用的Wincc,其目前最高版本为V7.0 SP1
触摸屏使用WinccFlexible,其目前最高版本为WinccFlexible2008 SP1&HOTFix 1
以上
下载积分:+3(fjqz0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那SIMATIC S7软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B:
回二楼:plc编程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SIMATIC S7软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SIMATIC S7软件即为1楼所说的STEP7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