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伺服的累积误差

楼主(2009-07-08):
用伺服带动转盘,转盘一周24个位,走一位停一下!结果会产生累积误差,怎么解决?

网友A:
把一个多功能数字输入端子设为故障复位,控制这个端子的开关状态即可,不知楼主所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我用过Telemecanique的伺服这样做可以消除累积误差,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你是说外部加装原点信号吗?能不能外部不加任何信号,达到没有误差的呢?

网友B:
通过计算算出每次动作的圈数和脉冲数,,误差小得很,,
设定规定的圈数以后就清除一下脉冲!!!

网友C:
设定规定的圈数以后就清除一下脉冲!!!

楼主:
能不能用程序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D(2009-08-21):
误差应该是机构传动引起,只能在外部加接近开关。

网友E:
误差是正还是负,可否采用补偿来实现,调一下增益试一下。

QQ(VX):2252241236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误差应该是机构传动引起,只能在外部加接近开关。
同意加个编码器反馈

网友G:
楼上的好N,像局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