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同志们,给俺看看这个程序的错误在哪

楼主(2009-07-08):
Call
BLD 3
= L 24.0
CDB
OPN DI 3
TAR2 LD 20
LAR2 P#DBX 0.0
UC FB 2
LAR2 LD 20
CDB
BLD 4
End Call
NOP 0

网友A:
CALL
BLD
……
BLD
END CALL
这都是不对的,您需要对照原始程序看看差异~

楼主:
这个就是从钛管程序上下的,我也很纳闷。程序无法编译,但设备可以运行。再是300上应该没有END CALL一说吧。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