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各位大侠,小弟我现在有以下工艺需要实现控制,在这里请教下各位

工艺:一条喷漆流水线,喷枪是固定在一根轴上,这个轴的运动由往复机带动,往复机采用普通电机,当工件过来被传感器感应到以后,往复机带动喷枪在工件上方往复做喷漆运动,无工件则不动作。往复机用变频控制,要求往复运动的行程可调,并且,快要到达工件两端的时候需缓慢减速后停止,即将到达中间时缓慢加速前进。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采用FX些列PLC、三菱变频器、威纶触摸屏。在触摸屏上设置工作参数,包括行程大小,高速和低速的速度,以及喷枪工作状态,PLC与变频器通过通讯实现频率的传递,但是我想这里不知道如何实现行程大小的控制,以及那个速度的变化信号是如何提取的,应该要排除用传感器的方法,因为工件有长短,不可能每次换工件的时候都去调整感应器吧。。。

假如我不用触摸屏,也不用FX2N-10PG之类的脉冲输出模块,就采用手动脉冲发生器来设置行程,这样可以嘛?若可以应该如何实现呢?

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哦。。。在线等!~先谢过了。。。

楼主:
没有人指点下嘛?

网友A:
图示:工件一端与喷枪起始位置对齐(或有一段偏移距离亦可,关键是这两点位置是固定的)。
既然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喷枪行程的大小,那么工件的长短也就无所谓了,根据工件的长度AB、AB'、AB"设置喷枪行程CD、CD'、CD",加一编码器检测喷枪的行进长度即可。
速度变化信号也在屏上设置,例如CD长度为1000,而C点位置为0,则D点为1000,将0~99定为低速,100~900定为高速,901~1000定为低速,就能实现两端低速、中间高速的控制。

当然更换工件后这个行程大小要根据工件长度来设定。也只是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数值,不是很麻烦。
  • 下载积分:+3(uthma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4(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5425]

    图示:工件一端与喷枪起始位置对齐(或有一段偏移距离亦可,关键是这两点位置是固定的)。
    既然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喷枪行程的大小,那么工件的长短也就无所谓了,根据工件的长度AB、AB'、AB"设置喷枪行程CD、CD'、CD",加一编码器检测喷枪的行进长度即可。
    速度变化信号也在屏上设置,例如CD长度为1000,而C点位置为0,则D点为1000,将0~99定为低速,100~900定为高速,901~1000定为低速,就能实现两端低速、中间高速的控制。

    版主,你说的正是我的意思,太兴奋了,不过这个编码器控制是怎么样的啊?第一次接触这类工艺,还望多多指点,感激不尽,真想请你吃饭,继续切磋下。。。

楼主:
    编码器如何检测喷枪的行进长度啊。。。非常饥渴

网友A:
    您要是使用FX系列PLC的话,可以直接下载其编程手册看看。编码器计数极其简单,接线完毕使用高数计数器即可。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328.html
    以及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是使用FX系列PLC的话,可以直接下载其编程手册看看。编码器计数极其简单,接线完毕使用高数计数器即可。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328.html
    以及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2.html

    假如我不采用触摸屏设置参数,如行程之类,因为那样可以减少成本,采用手动旋转编码器可以设置行程吗?意思就是当我需要行程是1000的时候,我就将编码器旋转到某数值,当我需要行程为500的时候又将编码器旋转到另一对应的数值。这样可行吗?若可行,那编码器数值跟行程有什么规律关系可寻嘛?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啊。。。

网友A:
    1. 可以使用一高速计数器,在它上面来设置工件的长度。它会在计数到达您设定的数值时给出一个触点信号,利用这个信号您就知道喷枪行驶到位了;

    2. 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高速计数器,可以在接近设定值的时候给出一个信号(如设定目标值1000,设定偏差值200,那么它在800的时候就给出一个接近信号,在1000的时候给出一个到位信号)。如果有的话,那么速度控制也可由该计数器控制,否则您还要再想其他办法;

    3. 选择触摸屏与否,首先从您编程的简繁程度和操作时的便宜性考虑。一个触摸屏价值几何,若为了省这几个钱而导致后期使用不便,操作麻烦,实在是得不偿失。

楼主:
    版主啊,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你终于出现了,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先尝试下,有困难了还继续请教你,再次谢谢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我不采用触摸屏设置参数,如行程之类,因为那样可以减少成本,采用手动旋转编码器可以设置行程吗?意思就是当我需要行程是1000的时候,我就将编码器旋转到某数值,当我需要行程为500的时候又将编码器旋转到另一对应的数值。这样可行吗?若可行,那编码器数值跟行程有什么规律关系可寻嘛?

    用8,4,2,1就可行,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8,4,2,1就可行,

    什么8,4,2,1啊???

网友C:
其实,你主要做的就是定位要准,我见过相关的工艺过程,他们采用了,编码器定位,如果要求高的情况下,还使用了光栅尺,其中光栅尺他们一共用了两种控制方式,一种是模拟量,一种是是用485通讯+专门的远程模块读取数据。其实说白你把定位做好了,你的控制就结束了,然后调试的时候,你的往复机控制有可能会出现启动速度滞后的情况,需要把你检测工件光电信号做个补偿,靠的太近肯定会有问题!其中如果你的光电离你的喷枪太远有可能出现,多个工件等待喷涂,那样的话,你有可能需要队列控制。好了,就说这么多了,祝你好运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8,4,2,1即是采用4位BCD码数字拨码开关代替触摸屏设置参数。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如12楼所说。
    我也感觉您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楚编码器的使用方法。
    把喷枪的行进位置搞定,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12楼所说。
    我也感觉您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楚编码器的使用方法。
    把喷枪的行进位置搞定,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

    编码器是要用的,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是想采用手动脉冲发生器产生一个脉冲信号输入到FX1S PLC的输入端,然后由PLC内部的高数计数器接收记录脉冲信号赋值到数据寄存器中来进行设置行程,再跟旋转编码器传递过来的高数计数器数值进行比较,相等时则往反方向动作,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否可行?因为之前没用手动脉冲发生器,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样手动脉冲发生器可以做到这样的工艺,各位能推荐款手动脉冲发生器的品牌和型号吗?前提是这样的方法要可行。。。谢谢各位!~

楼主:
    我说的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A:
    不要越搞越复杂了,最简洁的是最好的。加触摸屏效果最好。

网友E: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我们做工控主要目的

    用脉冲加减速就可以了,PLSR就可达到要求可以了了,然后定位要准,应该为题不大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本人在厦门..同行的朋友,可以加我QQ:784272323

网友F:
    你的往复机不用变频器,用伺服器控制往复机,再把你要生产的产品的信息输入触摸屏,不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我感觉能用传感器控制。
    1〉快要到达工件两端的时候需缓慢减速后停止:解决方法,在与喷枪水平的左右方向,分别安一传感器,传感器和喷枪的距离由工艺要求而定,喷枪正常工作时,传感器可感应到工件,如果传感器感应不到工件了,正明喷枪以到工件末端,信号给变频器,或PLC,转为低速,并计时(用喷枪与传感器的距离除以喷枪的低速运行速度为计时时间)
    2〉即将到达中间时缓慢加速前进:解决方法:在喷枪第一次给工件喷漆时,比如从左到右,开始计时,并用这个时间乘以喷枪电动机的速度,并可计算出工件的长度,在喷枪从右向左返回时,并计时(大是喷枪从左向右时计时间的三分之一)计时时间到,信号给变频器或PLC,开始缓慢加速。
    这只是我的大体思路,很多小细节还需仔细考虑......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H:
    我做过这样的工程,变频+通讯模块+编码器就能搞定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过这样的工程,变频+通讯模块+编码器就能搞定

    朋友,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你也是没有用触摸屏就实现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