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角度控制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09-07-08):
伺服电机左右角度转动。到左工作台取料,右工作台放料,之后返回重复取料放料。角度过大会撞击工作台。请问在设定正反旋转角度时是不是要装个原点位置和左右极限开关?*伺服电机失电后转子受外力是可随便转动的

网友A:
可选用带制动的伺服,失电后就不能随便转动,会撞击工作台应该是你的参数没有设定好!

网友B:
伺服是不会有冲出范围,队非你设定它有这样的功能,,你是用PLC控制还是使用内部寄存器来
请教伺服角度控制